众成 945G 主板跑25不显示

楼主(2009-07-19):
测量了所有电压多正常,加上独立显卡也是一样,多跑25。想刷BIOS,没有BIOS文件。请问还有那里有问题呢?
刷BIOS

网友:
代码25还没有到显卡 。换个显卡或着看看显卡那有没有跳线

网友:
压北桥,加焊一下,如果还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你看下3VSB阻值正常不。正常的话就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才会卡在25

网友:
同意楼上的 ·~~· 一般都是桥空焊才会跑 25

网友:
BIOS 声卡 网卡 桥 窗口芯片等

网友:
你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换几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