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T2000开机正常可就是不能关机

楼主(2009-07-19):
精英HT2000开机正常,可以进入桌面.可就是不能关机.要是不接硬盘,关机也不正常,关机后没显示可风扇还转,这样的现象一般是那里的问题?急修!

网友:
跑线看是哪里开机,然后把芯片换掉,再不行刷BIOS

网友:
你先用电池放下电试下,我有修过这样的关机后电源风扇还在转但再开不起机,那是COMS设置里出错了,清空后就OK了,再不行就重装个系统,以前也遇见过好了。

网友:
关机信号出问题了 ·~  有可能BIOS  有可能就是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