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修好一块不稳定的RX550,高手别看

楼主(2009-07-19):
显卡是盈通RX550.
    表现为极不稳定.开机后经常在b0---66之间反复试探,试探不过有时还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上电,有时就干脆报无显卡.偶尔可以正常开机.明显的核心空焊.
      在坛里常听说ATI的GPU难焊,我又没有BGA治具,于是就想了一个土办法------给核心"上夹板".夹板的一边利用GPU上的散热器,去掉弹簧固定卡子,改上3mm螺钉,在显卡的反面用高强度塑料做一个15mm宽,约80mm长的下夹板,两端钻上对应的孔,安在显卡的反面,而且在下夹板与GPU核心之间垫上约1mm厚的塑料,起压紧GPU的作用,然后上螺帽,这种方法不会使显卡的PCB板变形,螺帽不要上太紧,可能还要上主板试几次,使夹力恰到好处.
      经过以上处理,这块显卡现在已经能稳定地工作了,换了几块主板,表现一致.

网友:
这样子的办法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不过由于没有现成的夹板,需要自己加工有点费时间。

网友:
这样的加焊也能想到,,只能说“高”

网友:
不赞成,
1、过高的压力会对gpu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ati
2、治标不治本,早晚有一天故障会重复的
3、虽然目测没有变形,但是pcb受力肯定较大。

网友:
不说别的

这是楼主运气好

ati  x550 这种核心

最怕的 就是外压

极易损坏核心

网友:
不好意思啦,声明了“高手别看”,反倒是高手给我帮助多多。非常感谢!
在修理实践中,我把计算机硬件故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固件损坏;二是电气连通不良;三是板卡之间的应力变化造成的接触不良。
固件损坏的情况很明显,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
电气连通不良也很常见,一般容易解决,象内存条、显卡、网卡等等接插件的接触不良。但是有些接触不良就很叫人头痛,比如主板挡00或FF,各测试点电压正常,复位也有,就是跑不起来。
而应力改变造成的接触不良,多是野蛮装机,野蛮维修造成,更多是用户自己做清洁不当造成的,本应归于第二类,象主板有时不跑,压压板上某个地方又跑起来,象我修的这块550就是这种情况。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确定维修方法,是我的维修习惯,不当之处恳请老师和同仁斧正。

网友:
这种故障代码,复位灯应该闪动然后静止的,总线如果没有问题故障肯定出在GPU内部。

网友:
忘了说一点,应力变化造成的虚焊和接触不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热涨冷缩的作用, 所以在加焊了N卡GPU或SB或BGA工艺的显存颗粒后,我至少要过5分钟等它自然冷却定型后再做后续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