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U800-X不上电维修一例(己修复)

楼主(2009-07-19):
今天,接同行一P4U800-X接手里故障为不上电,首先打ATX各路输出对地数值,发现无短路,测待机3.3V正常,开关键电压,正常,CMO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正常,,点开关发现确实不上电,目测主板发现主板上有AS016  ACPI芯片于是知道此板上电应该是由AS016和南桥组合完成的,于是,测AS016  2脚VCC  5VSB电压供电正常,,测16脚RSMST#电压仅为0.25V,拆下AS016测16脚对地数值,发现没有短路现像,于是确定AS016损坏,找一好的AS016替换,通电在测RSMST#电压正常,,于是在按开关还是不上电,,既然上电的条件正常,,只能消消听听的找开机线路了,,从开关排针开始跑线,,,当跑到PCI槽跟前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过孔,明显的断线,,噢 ,看来故障可能就在这里,,飞线连接,通电,发现自动上电且不跑码,,测所有电压正常,,无复位,点开关关机无法关机,唉,怎么回事,于是断电,在测开关脚,发现一脚对地为"001"(我的表本来就有1欧的误差),,一脚为008  ???怎么开关两针都对地了检查了一下刚连的线,发现没有什么不正常呀,拆了AS016在测,,还是008看来是开关针到AS016间的线路有对地短路的地方,于是查线路,发现开关针线路分两路一路到AS016一路穿过好几个PCI槽经一0欧的电阻连到时钟芯片上l,因为AS016己经拆下,难道 是时钟芯片坏了,,于是拆掉时钟芯片在测开关,  654  ,OK了,找了一个好的时钟IC装上,,在把刚拆下来的AS016装上,通电,发现自动上电现像消失,,在点开关,检测卡上CF  C1 C3......26  正常亮机,装机做系统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插电就开机是 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朋友

网友:
2楼的朋友,你好,不知道您是否修过这块主板,,如果改天遇到希望你能自己跑一下线路,我想你会证实开关线确实经一0欧电阻连接到时钟IC此0欧电阻板位号为R1901,我们修的是电路,维修中要多分析,每个厂家有自己不同的设计思路,维修也一样,要以实际的电路设计为主,而不是死死的记住一种现像就换一个地方的件,那样我想技术永远也就停在原地了,那样的维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板斧),我也知道一般自动上电,和时钟IC没关系,,所以也感觉这个比较典型所以发在这里,这里的一切,,决对属实,,如果改天你遇到这主板,,可以自己跑线证实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我刚开始学主板,师傅很少和我讲一写理论知识。就是看过他修过那些就会点。一些芯片怎么工作的都不怎么说,查资料也不详细。楼主可以加我QQ吗,有时间多请教一下你。QQ297388700

网友:
呵呵,维修高手呀,群主

网友:
好贴子。收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你太伟大了。我们这需要你这样的人。

网友:
这个绝对是 新手 能看懂的  技术精华帖   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开机条件都了解很清晰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么说,开关针对地一定会自动上电的,致于为什么会和时钟芯片连在一起,我想此板开关会正常电压应该是3.3V吧,(时钟IC也要这个电压的)

网友(2010-04-02):
回复 网友B:

好像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