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步骤

楼主(2009-07-19):
首先,测试各输出脚对地阻值,确定是否有短路。 然后加电测有没有两个5V电压,判断故障部分。有故障在主电源部分。没有故障在电源整流部分或者副电源。 打开电源首先看有没有电容鼓了,没有任何输出电压的打开先检查电源输入到整流部分线路是否通顺。直接检查开关管是否有短路。  没有主电压输出,主电路检查基本没有故障点检查主电源控制电路,如用 7500 或者494的短路新片4脚主电源应该工作,其次,检查此电路故障。 确定修好,加电风扇不转,试下风扇是否转动有阻力,加油帮助转动修好。  OK    电源电路基本就是这么简单的维修思路。

网友:
让人看了一是模糊不懂。

网友:
lz现在输出用贴片电阻并联的很多有时有5-6个都是小阻值的3.3v输出电阻只有不到10欧,你如何在线量3.3v的整流管?你不拆电阻就必须拆管才能判断准确.
你可能是没遇到难的.有时一天修好几个电源.有时几天才修好一个的事多的很.

网友:
不错的教程啊。。有好东西一定要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那10欧电阻叫上拉电阻,维修时不必摘下来,只是测试快恢复整流管是不是短路就成了。有的上来电阻才7-8欧。  掌握在共同的知识点,思维能力越高维修能力就越强,为什么说有敏捷的大脑呢?

我上个月来的这家公司打工,用了三天时间没事的时候,把前面师傅没修好的电源修好了二十多个,呵呵。当然也有几个拆件 卖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