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声音故障

楼主(2009-07-19):
一长城P4300电源,能正常使用只是内有吱嘶的声音。插上电,不启动没声音,段接绿黑线就有声音了。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下。

网友:
输出不平衡

网友:
有些时候是电容失效造成。

网友:
把开关管基极的两个电容换了10U50V

网友:
四楼说的那两个电容我都换过,基本上开关管部分的可能零件都换过,不过好像有人说是后级电路负载大引起前面有声音。

网友:
有些时候是电容失效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