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ACER AL1916WA ROM数据.

楼主(2009-07-19):
同友们:
接一ACER AL1916WA 液晶,参数如下:

TSUM16AL-LF-1
SST25Vf010A
屏:BLU,MT190AW01
   AM1900004
24C02WL

故障现象:
  加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高压供电:14V.测试解码板3.3V及1.22V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VGA输出RGB均有1.56V左右电压.

经查本站资料,想写BIOS一试,苦于无数据.

望有此机芯片数据的同友,帮忙.

为谢.

网友:
我有,在店里的电脑上,明天发上来
你的这个看现象不像是MCU数据的问题,倒有点像是高压部分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先写一下程序吧.这个机器,我查了一些资料,ROM有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只是没有ROM文件.

网友:
这2天忙了,现在给你

ACER AL1916W TSUM17AK-LF-1 PM25LV512.rar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PM25LV512.能写SST25Vf010A
这个芯片吗?容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