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出来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07-19):
升技875主板CPU供电除了上管D极12其他电压都没有,上下管G极都没电压,所有场馆都量测了都没问题,VID线没有问题,每个小电源IC都没有工作  查看主电源IC 的工作条件 只有一个12V 其他电压都没有 ,于是换了主电源IC (ADP3180)结果一样,下载了个PDF 但是线路跑不出来啊 请问大家有没修到过这样的板啊 还有就是PDF图中的 EN  还有  FBRTN  PWGD 都是谁给的啊 PWGD是南桥给主电源IC的 还是 电源IC给南桥的 CPU工作就绪的信号啊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难免说的不详细本人在线和大家研究哈

网友:
上下管G极对地组织都正常  内存 AGP供电都正常  还有USB PS2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傻问题 这个主电源IC 的VTTPG 是哪个脚位啊

网友:
电源IC工作要2个条件 EN信号 VCC CPU有VTTCPU1.2条件满足了IC会发出VID信号给CPU 我的理论也差 不会说反正具体查这些吧

网友:
10脚、11脚,电源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电源IC不会工作的

网友:
VCC正常 但是我不知道 VTT是哪个脚位 还有 EN这条线跑不出来啊
还有就是 VTT 和EN 这两个电压 有没先后循序 因为现在这两个电压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 VTT有了才有EN 还是现有EN 再有VTT 孤帆大哥  帮忙解答解答

网友:
这个3180不给南桥有关系的,你看一下上下管有没有问题,你看一下CPU那一排电容,CPU座子,有没有问题,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测量1.2.3.4.5.  11.12.13脚的电压

网友:
看你的10脚有没有电压

当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后就会有的个高电平的信号的

网友:
电源IC主要的3个工作条件是VCC主供电,EN信号,CPU发出的VID组合```

网友:
请教10楼,CPU发出的VID组合,可是ADP3180的VID0和VID5这几脚?

网友:
楼主的主板貌似不是升技的,是青云的吧
建议先查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