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元件.图.不知道叫什么.怎么样检测他的好坏呢?

楼主(2009-07-19):
主板上的元件.图.不知道叫什么.怎么样检测他的好坏呢?

网友:
上网查查 很多啦2

又左到右  G   D   S      一般测量 D-S电阻值   导通的话就说其中有个管坏了···
再测G-D 间电阻··检测····通的话也就坏了····
最好焊下来检测·····  具体 找些MOS管检测···

网友:
还有.读卡器.C3  0C是什么意思?

网友:
焊下来检测有点麻烦吧?

网友:
不麻烦,风枪一吹,很容易下来。

网友:
热风枪买了还没送到

网友:
上网查查 很多啦2

又左到右  G   D   S      一般测量 D-S电阻值   导通的话就说其中有个管坏了···
再测G-D 间电阻··检测····通的话也就坏了····
最好焊下来检测·····  具体 找些MOS管检 ...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
最常见的原件了吧!

网友:
叫场效应管  是绝缘栅型得管子  测试方法太长叻 自己上网去查查嘛

网友:
此物乃 MOS
      俗叫场管·
测试方法: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上面 N ,  红表笔接下面(图中位置为下面右边的脚)P
有值 值约在400~500左右  如果符合可以判断为好的 N沟道管

同样的档 把两个表笔对调,有值 值约在400~500左右 为好的 是P沟道管子

网友:
劝你 多看看基础吧 这样的基础多看看吧

网友:
想请教一下,如果在主板上测量,为什么不准啊。
测不出来。
但在焊下来就正常了。
为什么。

网友(2009-09-27):
牛....知道了.....吹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