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 求助

楼主(2009-07-19):
GA-8I845GV 主板待机壮态,不一会南桥芯片热的烫手。请修过的师傅指导一下。
芯片

网友:
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3.3V.网卡是否很发热.热的话把网卡拆卸试试.

网友:
看看USB对地阻抗

网友:
看一下网卡 如果网卡没问题的话 90%是桥坏了

网友:
查上级3.3v是否正常

网友:
还要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在待机状态下SB发烫,基本可以断定SB已经损坏
LZ测量一下3VSb是否对低短路
DB的桥拆装都好办,一把风枪就可以搞定了
直接换吧

网友:
这种板我修的最少有10块了,多数是南桥死

网友:
先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
拆掉集成网卡芯片再测A14脚,如果对地SB挂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把SB拆掉再打值

网友:
南桥是挂了,现在准备用我的风枪换一下,第一次操作。还不知道怎么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