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空载可以启动,负载则不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19):
现在小弟这里有一个ATX电源,什么都不接,或者只接一个5V的或者12V的风扇,就可以用铁丝连接20针里的两针的方式启动,这时如果接个光驱上也会断电,每个接口都是这样,如果接在主板上,或者带上个硬盘、光驱就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看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
先常规检查,如楼上说的电容、整流管。然后494周遍电压,取样电路等。

网友:
除了yzz163 说的地方外还有两个推动管.初级端的主开关管.以及于之相连的铝电容(一般为50UF以下)和电阻(10 欧以下).大滤波电容不良等都有可能引起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