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制作过程

楼主(2009-07-19):
在内存生产之前,必须先对内存PCB(印刷电路板)、内存芯片等原料进行检验,确认质量合格后就可开始生产了。

网友:
内存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是刮锡膏,刮锡膏机将内存PCB上需要焊接芯片的地方刮上锡膏。锡膏的作用辅助芯片粘贴在PCB上。

网友:
刮完锡膏后,工人要对PCB进行检测,先用精密的AOI(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自动光学检测仪)判断PCB上刮锡膏的地方是否有缺陷。

网友:
AOI检测结束后,工人还要检测PCB上各部分锡膏厚度是否均匀,有问题的产品会立刻被挑选出来,避免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

网友:
接下来就要在PCB上安装内存芯片、SPD(串行存在检测)芯片等元件,这就要借助高速的SMT(表面贴装技术)机完成这项工作了。

网友:
和主板、显卡一样,贴片元件通过锡膏粘附在内存PCB上之后,还必须通过回流焊来完成焊接,这样元件就能固定在PCB上了。

网友:
经过回流焊之后,内存基本上就成型了。接下来就要进行测试了。首先利用X光机检测BGA(球状栅格阵列)封装或者WLCSP(晶圆级芯片封装)的内存芯片的锡球,看焊接是否正常。

网友:
  X光检测后就要对整个内存PCB进行全面细致的外观检测,这个过程是工人在放大镜下以目测方式进行的。

网友:
  目测通过后的内存就进入自动贴标工序,自动贴标机会自动将产品条码贴在每一片内存模组上。条码上主要记录内存模组的料号,生产流水序号,产品规格等。

网友:
  由于内存模组是以连板的形式生产的,因此,打标后的连板内存模组必须通过自动裁板机分割成单一的内存模组,即我们平常看到的单根内存条。

网友:
  我们知道,一般每根内存条上都有一个SPD芯片,里面记录了该内存条的工作频率、工作电压、速度、容量等信息。所以完成裁切的每根内存条就进入了SPD信息的写入工序。

网友:
  接下来工人就开始对内存条进行详细严格的功能测试。测试项目有容量、SPD信息、数据存取等,当然,不同规格的内存测试项目是不一样的。

网友:
  完成测试后的内存条还必须通过最后一次外观检测,确认没有问题后,工人就开始进行包装了。当然,包装后的内存条还要进行抽检。抽检合格后就可以出货了。

网友:
[fly][fly]内存生产流程:准备工作→刮锡膏→AOI检测→锡膏厚度检测→贴件封装→回流焊→X光检测→目测→贴标→自动裁切→写SPD信息→功能测试→最终目测→包装→抽检→封装出货[/fly][/fly]

网友:
我现在需要DDR3的显存不知有没有,500片以上,三星或现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厂家的,报歉。

网友:
X光检测应该只是故障分析时用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用主检查BGA锡珠是否虚焊

网友:
X光检测 BGA锡珠是否虚焊
------------------------------------------------
不知到该设备能否DIY,如能用在板卡上检测南北桥等BGA锡珠的焊接效果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X光机好象已经超出了 DIY的范畴了  如果有牛人能DIY 那安全性应该是首要注意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光检有一定难度,以前也是搞SM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的,用医院的小型X光机做光源,然后用高清晰的摄像机对光栅实时拍摄成像,传输到电脑的显示器上。

网友:
X-RAY  DIY的话,我可不敢用

网友:
DIY的辐射会不会很严重啊!

网友:
长见识了,支持

网友:
用铅板做屏蔽可以解决安全问题

网友:
地下厂里应该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就是一把烙铁一捆焊锡,刷子,清洗剂

网友:
前段时间见造手枪, 现在做内存的, 其待下次精品再现

网友:
好啊!第一次了解了内存的全过程制作。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想进去这种工厂实习下。不知深圳和东莞有没这种工厂

网友:
没弄懂啥叫回流焊,怎么个回流焊,是补焊吗

网友:
好像在哪现过

网友:
波峰焊和回流焊是SMT工厂必备的设备!

网友:
学习到新的东西了  谢谢LZ

网友:
要是真有这样的生产流程就不会经常遇到有故障的新内存了.

网友:
好严格的制造过程 顶

网友:
学习了,原来内存条都怎么复杂,更不用说是主板了。

网友:
原来内存是这样生产的啊

网友:
呵,工序也不是很复杂,我以前做过主板的。

网友:
不错啊,长点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制作原来是这么复杂的呀!

网友:
2楼关于焊膏的描述不太正确,不是用于粘贴芯片,是用来焊接芯片的。回流焊一加热,焊膏融化成焊锡,焊接住IC引脚

网友:
好熟悉的 环境  。。
2000年 开始 在这样的 地方工作过 2年 。呵呵熟悉的 SMT房 啊。。。曾经的同事  啊 。。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