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9):
看了许多帖子,经常看到B+,
请问一下B+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二次电源输出!!!

网友:
能否解释的更详细一点,维修新手

网友:
用于CRT显示器的行供电,以适应不同显示模式下行供电电压的需求:
行频变化时,使阳极高压发生变化,行场幅也会发生变化,为使行场幅稳定,就要一个随时调节行输出极的电源电压。

网友:
转载,这个够详细了
显示器工作在不同的显示模式下,行扫描频率会变化很大,对于15英寸的SVGA而言,行频的变化范围在30~50kHz之间,对于屏幕再大一些的显示器,由于分辨率的提高,它的行扫描频率范围会更大。当显示器的行频变化时,会使阳极高压发生变化,行幅也会发生变化;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多种方法,比如可以根据行频的大小改变逆程电容的值,但这种方法有局限性,所以一般常用行输出级的电压随行频变化而变化的方法,行频高,行输出级电压也应升高;行频低,行输出级电压也应降低,即为了保持行输出级的平衡,在不同的工作频率下需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
    二次电源,英文称之为B+调整电路(B+ ADJUSTMENT),它有升压型STEP UP 和降压型STEP DOWN 二种形式。
    升压型电路的优点是对主电源的元器件耐压要求底,影响小。它都采用PWM(PULS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原理上B+直接受控于脉宽。输出电压B+=Vin×(TON+TOFF)/TOFF。TOFF是行周期,Ton是脉宽,Vin是主电源输出电压。
      可见B+的高低只和脉宽相关,因此此电路的实质在于调制脉冲,而调制脉冲的形成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了,如由FBT的某端经电压比较器而产生的电路以求得EHT高压的稳定,这样的电路在维修时不应将行输出级接空,因为行输出级不工作将导致没有反馈信号来控制脉宽,某些电路会造成B+上升到很高的电压,如TDA4858芯片,它带有独立的B+调整功能,5脚是由FBT反馈来的电压信号以控制6脚的BDRV脉宽信号,当没有5脚的电压反馈信号,6脚的脉宽会被调制得非常小,即使得B+会上升至很高。
    综上所说,B+电路的核心是Ton时间,这在维修中是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另外在升压型B+电路中储能电感的储能作用也不能忽视,尽管它的电感量对B+的高低影响不大,但是一旦它有轻微的断路就会导致储能的失败而破坏升压电路的正常工作。例如,在MAG显示器中经常发生行管(HOT)短路后大电流持续流过此电感造成它局部短路,而导致新换上的HOT温升很快,不久就会烧坏,此时,只要换了此电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次电源电路是否开始工作,是受行场同步信号控制的,当微处理器检测到有正常的行场同步脉冲时,就输出一个二次电源控制信号,使其开始工作;反之,当微处理器检测到行场同步信号不正常时,就输出一个二次电源停止信号,使二次电源电路停止工作,显示器进入待机模式,降低功耗。由于时间的关系,其详细控制原理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目前,还有一些显示器将行扫描电源与行输出电源分开,采用独立的高压电路,高压电路的行管与行扫描电路的行管各司其职,这就是所谓的双行管电路,采用这种电路可以使高压电路不至于受到行扫描电路的影响,保证显象管阳极高压的稳定,使图像更稳定,缺点就是使电路复杂化,不利于检修工作的进行

网友:
VIN ---  B+ -----VBAT  二次电源

网友:
楼主问的B+,我猜一定是笔记本的二次供电,而不是CRT的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