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高压板的电路图

楼主(2009-07-19):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高压板的电路图

网友:
你要做什么?是要整个这个原理讲解还是?集成块10脚是调制输出,14脚是保护电路检测输入。后面的那2个三极管是功率管,最左边上面的2个三极管是控制开和关的,这个电路好像不复杂,多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像是用在液晶显示屏的灯管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