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PowerLeap 423 To 478转接卡

楼主(2009-07-19):
求一块PowerLeap 423 To 478转接卡,或者杂牌的也可以,要求能上Northwood核心的CPU,能上133外频!

网友:
转接座我有,不过没看过你的要求,直接说想用什么CPU吧?

网友:
我要上Northwood核心的P4 2.4G以上,最好能上533前端的P4B系列

网友:
你的板上423的,还不一定支持533前端的U呢。先去主板厂商网站看板的支持CPU型号的列表

网友:
找到普通转接卡上Northwood核心的P4的方法了,连两个针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