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电压管子发烫问题

楼主(2009-07-19):
经常修一些CPU电压短路的主板,但短路修复后,有很多主板CPU供电的三极管会有不正常的烫(电压和值都正常)有些跟换电压IC或Q驱动IC可解决 但有些还是搞不定  今天修一技嘉915板,电压IC是5013  驱动IC是5009  三极管为55N03 四相供电  量测发现CPU电压与12V短路,55N03击穿 电感线圈烧掉 更换OK  电压正常  波形也没问题  上CPU顺利跑码  10几秒后这些三极管发烫  烫的有问题啊  可是各个电压很正常  包括波形和值

没办法只能试着更换电压IC和驱动IC   发现更换后没什么变化

没有思路了

怎么搞啊

拜托喽

网友:
呵呵电感线圈被烧的我一般不会去修了,可能和我的能力有关吧

网友:
一般遇到严重烧毁的都考虑把电源管理芯片,场管驱动IC,所有的场管都换掉
如果在发热,就要考虑负载方面的因素了。比如说北桥

网友:
可能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漏电

网友:
楼主CPU供电管不是三极管而是场管,准确点叫绝缘删性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