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T4驱动板的代换

楼主(2009-07-19):
Q7T4驱动板的代换.买哦一 块板.经销商说是.Q7T4板就是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口不一 样
谁能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是5V或是3。3V电源线    还有地线  再就是两个控制线(亮度和高压开关线)  所以分别找到这几个线  接上就行了

网友:
我有原装的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