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高压电路(Inverter)原理及常见故障(Q5C3& Q7T3)

楼主(2009-07-19):
IC751(TL1451)是一片双PWM控制芯片,故上下两端相同端口的外接电路完全对称,相关元器件的参数完全相同,pin1、2外接电容C765和电阻R765决定了该电路的振荡频率。IC751的输出(pin7、10)取决于反馈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的共同作用,此输出的电压最终去控制Q743和Q751的导通,从而提供给高压振荡输出电路电源,类似于水坝的闸门控制。743和Q751全导通时,灯管获得的能量最大,屏幕亮度最亮,反之亦然。PWM电路的电源由Scaling芯片输出的背光信号控制,当BLT-ON为高电平时,Q757导通,从而使Q761导通给IC751供电达到控制之目的。理论上讲,若Q757和Q761开路时会导致无背光现象。PWM控制电路的故障率很低,较常见的是因C768和C767特性不良而导致无高压现象。Q7T3和其他机种的PWM控制和Q5C3基本相同。

网友:
Q5C3高压输出电路亦分位两路,上下完全对称,相关元器件参数均相同,15’’LCD一般使用2灯管的Panel,17’’LCD一般使用4灯管的Panel,这并不意味着17’’会有4组高压输出,因为灯管可采用并联的方法实现供电,每组多一个输出端口就够了。
PWM控制信号从前端输入,需要进行放大后驱动Q743(Fu9024N),放大电路由Q741和Q742两个三极管组成,当Q742或Q743击穿后会导致此控制电路失效,出现关机白屏现象。后端是振荡升压电路,Q739和Q740工作轮流工作,故二者有一击穿时,会导致间歇性黑屏现象。
高压变压器损坏后会黑屏,同时可能伴有Q739、Q740、Q743以及前端保险电阻PF751损坏。高压电路在一个支路正常时,灯管会被瞬间点亮一下后熄灭,故可通过吸空一路的方法来判断是哪一路的问题。
注意:Q743是P沟道型Mos管,更换时需注意! Page 20 of 52

网友(2010-04-07):
辛苦楼主拉 就是图有点小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0-05-13):
谢谢楼主的讲解   美中不足的就是看图有点害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