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看看“微机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9-07-19):
请高手们看看下面链接里讲的“微机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06-1-23.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2360&page=1
1 辅助电源电路
其中“T2为主电源激励变压器,当副电源开关管Q03导通时,Ic流经T3初级①~②绕组,使T3③~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并作用于T2初级②~③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负下正),经D5、D6、C8、R5给Q02的b极提供启动电流,使主电源开关管Q02导通,在回路中产生电流,保证了整个电路的正常工作;同时,在T2初级①~④反馈绕组产生感应电动势(上正下负),D3、D4截止,主电源开关管Q01处于截止状态。在电源开关管Q03截止期间,工作原理与上述过程相反,即Q02截止,Q01工作。其中,D1、D2为续流二极管,在开关管Q01和Q02处于截止和导通期间能提供持续的电流。.........”
不明白 T3怎样作用于T2
2 PS信号和PG信号产生电路以及脉宽调制控制电路
其中“......经R37到达IC1(电压比较放大器LM339N)的⑥脚(启动端),由内部经IC1的③脚,对C35进行充电,同时IC1的②脚经R41送出一个比较电压给IC2的④脚......”

LM339的6脚信号怎样由内部作用于③脚,2脚是输入端怎样输出电压?

这篇文章好像还有错误,请高手们看看。
如有错误请将正确的讲讲。谢谢

为方便分析将电路图放到此处(YZZ163):

网友:
不明白 T3怎样作用于T2
-------------------------------
看电路图上,T3和T2是两个变压器,不可能存在互感。这段话可能是用的原来的老ATX电源(那时候没待机的概念)。

正确的应该是 T3 提供+5V,+12-18V(具体电路不同电压不同),给494(7500)--->推动管Q3 Q4 在T2上振荡电流-->T2 的2-3脚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看了原文,和你的完全不同呀。。。你在哪看到的?

4、PS信号和PG信号产生电路以及脉宽调制控制电路
微机通电后,由主板送来的PS信号控制IC2的④脚(脉宽调制控制端)电压。待机时,主板启动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断开,PS信号输出高电平3.6V,经R37到达IC1(电压比较器LM339N)的⑥脚(启动端),由内部经IC1的①脚输出低电平,使D35、D36截止;

同时,IC1的②脚一路经R42送出一个比较电压对C35进行充电,另一路经R41送出一个比较电压给IC2的④脚,IC2的④脚电压由零电位开始逐渐上升,当上升的电压超过3V时,关闭IC2⑧、11脚的调制脉宽电压输出,使T2推动变压器、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停振,从而停止提供+3.3V、±5V、±12V等各路输出电压,电源处于待机状态。
---------------------------------------------------
原文是⑥脚输入,①脚输出是正确的。

网友:
看这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06-1-23.html
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有不对的地方,要鉴别下,看你提问题的能力,因该能鉴别。

网友:
2脚是输入端怎样输出电压?
这是我写错了,应是:2脚在IC内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有外接上来电阻是不会输出电压的。
“IC1的②脚一路经R42送出一个比较电压对C35进行充电”我认为是不对的。
C35的充电应是由KA7500内部产生的+5V在上电时对其充电,使KA7500的4脚为高电平,封锁KA7500的8脚11脚输出,防止不稳定状态。当C35充电完成,KA7500 4脚的电位由339的2脚控制。

技术问题我认为不应模糊
搞维修时只要更换元件大部分问题能解决,可遇到怀疑的元件都更换了还没解决时,只能靠原理分析,可如果原理都是错的,哪怎么办,不但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反而误导。
本基地确实很好,但对于错误的技术资料是否应有个好的方法。防止误导

网友:
技术问题我认为不应模糊
--------------------------------
因此你的这个贴应该火。

这个资料不是本站原创的,即便是原创的,是否有问题,也要大家来检验、剖析。很欢迎你这样的态度。

这个原图的D1画反,后来根据网友的反映,我修改了。

把错的找出来,给后面的人和新手一个正确的东西。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网友:
以前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atx电源的文章,后来发现很多都是有点问题的。因此建议楼主在本版块下载本电子书看看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