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黑屏

楼主(2009-07-20):
ATI9550显卡黑屏,测试卡跑26  2b  不知道什么原因无从先手,背面的贴片431   还有1575发烫

网友:
把发烫的 零件换掉

在做检测

2b可能是  晶振没震荡

或者bios 仔细观测  外观有无报错

网友:
显卡BIOS坏了,刷新下试试

网友:
431我换了,但1575手头没有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查一下1575周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