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7-20):
一台东芝J32笔记本,出现故障现象是:BIOS保存不住,开机出现**** RTC battery is low or CMOS checksum is inconsistent ****Press[F1] key to set Date/Time.按F1进入设置日期时间,能够进入系统。而且如果用交流电源的话,只能用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关机后,交流电源指示灯变黄色。开不了机,必须把电池和交流电源拔掉,等10几分钟后才能开机,开机后如果还用交流电源,就会重复以上故障。如果用电池的话,则正常使用。没有问题。测量BIOS电池2.75V,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重点看一下RTC电路,特别是BIOS BAT到南桥的电容 电阻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