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加假负载正常,上U无供电

楼主(2009-07-20):
845板加假负载,CPU供电1.75,复位正常
上C42.0无供电,复位灯亮,9241已换,CPU座检查无异。
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造成此故障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看看 电源管理芯片的EN VID

网友:
5个VID点都是直接连到9241

网友:
下U的话,SS端没电压,DVD是1.82V,PG也没电压
下假负载的话,SS端有电压是5V左右,DVD还是1.82V,PG是3.3V

网友:
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
VCCVID查一下

网友:
VID需要查什么呢??都是连到9241这个芯片上的。
顺便问问,板上有个R2K3的5脚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的针孔有扩大的,仔细检查下

网友:
检查过了,确实没有

网友:
换CPU座,换北桥

网友:
上CPU时 1.2.3.4.5脚的电压
测量U座AF4的电压

网友:
回远影兄
上假负载时VID1-VID5为:0,0,3.4,0,0
AF4为:1.2
上U为VID1-VID5为:0,3.4,0,3.4,3.4
AF4为:0

网友:
查了AF4是跑进北桥的,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
无CPU供电时测桥供电有没有?可能是桥那里那俩个芯片有问题,也可能是有个小三极管有问题了,假负载之所以叫假负载,它的负载不会耗电,上真U用电时三极管有问题功率不够了。我也是乱说的呵呵

网友:
换一下VCCVID供电管

网友:
VCCVID这个点就是AF4这个位置,可是这个点跑线进了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