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51GM-S2G 主板要按BIOS才能正常跑码

楼主(2009-07-20):
送过来开机不显 , 拆主板, 上电, 发现卡上 时钟 电压 复位  都正常,  开机跑 25 50 停止,

上假负载, 各个测量点都正常, 摸北桥, 开机两分钟 巨烫,  旁边电压都有,   快速复位几次,

CPU   IDE   BIOS 复位都正常,  怀疑BIOS 虚汗, 重压BIOS ,  点复位,

25  50 C1 C3 25 亮机,  松手, 就只跑 25  50 ,  基本问题找到, 拆北桥散热片, 加焊

BIOS ,  上电开机,  还是不跑, 又加焊 , 这次正常了, 来回复位都能正常跑 码, 装系统

玩游戏拷机一切正常,  顾客来验机时又跑  25  50 晕了, 又拆下来, 使劲按压BIOS, 偶尔能开

机,  查BIOS工作和输入条件, PM49FL004 , 发现25脚的VCC电压经过一个小电阻后为3.04V,

32脚的VCC为3.3V , 怀疑不良, 拆掉电阻, 用焊锡点接上去, 上电一切正常, 来回复位无问题

开机半个小时后, 关机, 再开机, 又不行,  晕了,   拆掉了BIOS 32脚的两个电容也不行 ,

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网友:
你怎么就没想过换个BIOS芯片刷呢,你BIOS靠近哪里?

网友:
呵呵
何不试试2楼所说的方法呢

网友:
跑25的基本都是BIOS问题 或者是显卡 供电问题

网友:
重刷个BIOS哦,不行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跑 25 就可以进系统了 , 有时候主要是不跑马, 我也想换BIOS , 就是没有,   BIOS 靠近北桥, 所以我才怀疑BIOS虚汗,

网友:
你怎么就没想过换个BIOS芯片刷呢,你BIOS靠近哪里?
引用 网友A:

小店没有编程器, 实在抱歉, 我也想过BIOS本体的问题, 无奈工具缺乏, 知识紧缺。。。

网友:
编程器太贵, 没有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都没有,还在修板呀,晕,先拿到同行去涮下试试看呢,,,

网友:
不要去刷了啊 !
NB问题啊 !!
回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 谢谢, 我都开店快半年了, 也没修多少板,  买编程器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 万一不行, 查出问题

找同行刷也花不了30 ,  以后技术好了, 才有必要买编程器

网友:
不要去刷了啊 !
NB问题啊 !!
回焊一下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NB的问题, 能说点道理来吗 ??   为什么不是SB 或CPU 呢 , 您说的太简单 , 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