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和风扇用硅胶粘(不是硅脂)在一起了 怎么可以分开

楼主(2009-07-20):
请问各位师傅:
我的CPU和风扇用硅胶(不是硅脂)粘在一起了 怎么可以分开? 用风枪吹不下来 散热片都烫手了 还是拿不掉
cpu

网友:
用螺丝刀撬 力度自己掌握 要慢慢的。不要急

网友:
用小刀慢慢锯吧,撬的话很容易坏

网友:
用壁纸刀 漫漫的割吧 哈哈

网友:
别用螺丝刀撬,很容易坏的,用热风枪加热,可以取下来

网友:
用墙纸刀慢慢割吧!

网友:
自己也遇到好几次,我用敲击法:找块垫主板的泡沫,用大的一字螺丝刀对准CPU和铝片中间接口,再用适当的力度拿小铁锤敲击螺丝刀,让CPU落下到泡沫就OK了。

网友:
一般我是一只手拿着风扇另一只手去用力转动CPU。。是转动,,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一般都可以拿下来还不伤CPU。

网友:
用刀片切开就可以了。我用这个方法还没有搞不开的呢

网友:
在CPU附近上一些焊膏。慢慢四周加热。我看我师傅就是这样弄掉的。遇到过一回。IBM的机子。

网友:
用薄一些的小一字改锥,对准结合的地方用锤子砸,要领是:力量全部由散热片承受CPU不要直接受力,因为铝是很软的所以会砸出一个凹槽,顺着凹槽接着砸,利用螺丝刀的张力就可以把CPU取下了,这样散热器会留下一道很深的伤痕,但是cpu很安全,而且弄好了,散热器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8楼的这个方法8错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慢慢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