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 昨天修的几块主板

楼主(2009-07-20):
首先是一昂达主板  上电 风扇转一下就灭了  量12V对地短路  高低端管  有一组击穿 换后OK
总结  12V对地短路会造成开机风扇转下就灭
然后是一联想品牌机  上诊断卡CPU不工作  上假负载看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后测试全板电压都对   整个主板也没有发烫的芯片 但CPU就是不工作  后想这几天打雷会不会把网卡击坏  拆网卡芯片 上电 顺畅跑码
总结 夏日的机器 遇到不上电 CPU不工作 南桥发烫 的先把网卡拆掉可能会节约很多时间
呵呵 虽然都是常见的故障 但是希望对跟我一样的新手有帮助 谢谢

网友:
虽然有点片面,但还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网友:
是的,网络芯片还引起跑单F

网友:
楼主说的是,同是新手,努力学维修ing……

网友:
新手 这样了 也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