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512内存 蓝屏

楼主(2009-07-20):
我有一条金士顿512内存是现代的颗粒双面的,现在是不进系统就正常,只要一进系统就蓝屏,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出是那个颗粒坏了,

网友:
RST测试软件

网友:
我相信,你用RST测出来,颗粒绝对全是好的,你都能进系统了,统常能进系统,颗粒好的机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测出来全好的话,就用别的再软件再测一下,如还是好的,刷SPD去吧!

网友:
我也有一条DDR400   512的内存也是现代颗粒的,一发货票系统就蓝屏,用RST检测有一个颗粒坏了,可是就是找不到同样的颗粒。

网友:
颗粒一定要用同型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其它品牌和型号,但是电气参数要一致。

网友:
要看频率和容量等其它一致才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