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换过高压板后花屏

楼主(2009-07-20):
今天又接一个FP71G+液晶,一开始是烧C5707,换了一组C5707和9024后还是烧,后来直接就换了一体板,但换好后变花屏了,其中我又换了另一块一体板还是花屏,重新擦洗过排线故障依旧,请老鸟们出来指教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是否和通用板的电压一致,先找找原来的高压板,LZ换C5707和9024后还是烧,可能是高压线圈有虚焊。

网友:
排线问题,换之

网友:
我换是原装板,现在我又把坏的板上的C5707换了,就是有吱吱吱的声音,但没烧C5707

网友:
花屏一般是排线和驱动的事(前提是屏没问题)

网友:
花屏的问题找到了,原来坏的一体板是48.L1C02.A00,我换上去的是48.L8302.A30,但这2个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花屏呢?

网友: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