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心在飞翔老师

楼主(2009-07-20):
在装系统时,老是出现蓝屏,症状如下:在黄色条显示进度装好100%时,然后自动重启后,进入WINDOWS蓝色滚动条后,就出现蓝屏,前面一段英文太多,记不住了,后面有STOP:0乘000000ED(0乘80F64030 C乘C00000006 0乘000000000 0乘000000000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吗?是不是用了带驱动的ghost XP?有没有不选择自带驱动纯安装GHOST版?有没有试过纯XP安装版?最好试试把声卡网卡1394的在bios里禁了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感觉这个一般是内存或者硬盘的问题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因为机器里面安装了一键还原
把一键还原的隐藏分区删除了就好用了。

网友:
就这么点小问题还问“飞翔老师”晕,软件问题都搞不定,还来修板,话说的不怎么好听,见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