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PE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7-20):
前天接到一个主板硕泰克的 NB845PE SB型号 DB 客户说内存插槽烧了 我看了下
插槽烧了 我测供电管也烧换后 不开机  我强起*(绿线黑线短接)可以点亮,但是就是不开机
32.768起振了 供电正常 复位也正常 开机针有3.3电压 IO换了 开机电路也跑了 BIOS我拿出来
重插上 可以开机了但是 我今天早上又试一下 但是涛声依旧了 还是不开 我郁闷啊 高手给点思路 和建议吧

网友:
建议就是把显卡插上再开机,要不然就把显卡那的保护跳线路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郁闷中 哈哈但是现在解决了就是高手啊。又涨见识了,经验重要啊。

网友:
硕泰克的老板子要上显卡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