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奇妙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20):
我的一个754针的七彩虹板子 开机十几秒画面不动死机 重启就开不了了 测试卡跑码过程是 44,C1反复几次44,C1后出现75,7F同时报警显卡故障 但是换显卡不管用 请高手给于指点
显卡

网友:
BIOS和内存,内存电路方面有问题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桥

网友:
检查BIOS电路、换内存、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