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显示器求助有图

楼主(2009-07-20):
大家帮我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以前在HP专卖店工作的时候碰到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不过在保修范围内没法知道是哪里坏

网友:
如果是屏坏就麻烦了过保了,郁闷啊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把屏幕分辨率调到1024*768;刷新率调到60Hz,再进入显示器菜单复位为出厂模式;如还不行用通用板写程序套下看,是否屏有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程序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TAB坏了

网友:
不是TAB的问题,是基板上的行列之间的线路断线或者漏电

网友:
这样的现象,在我这里不知道遇到多少台了,屏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明基FP93GW也是同样的故障现象.
异常的区域像是对比度和亮度过高,而且鼠标移动时有长长的拖尾.
不晓得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我说屏坏了,让客户拿回家了

网友:
屏或者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明基的,用通用板试过断定屏坏了,还一直放着呢

网友:
像是屏多点,干嘛不用测屏工具测试一下。

网友:
本人在学习当中。。。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2009-08-19):
确定是屏坏

网友:
我也收到一台了同样问题,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那台问题。。。

网友:
如果能换的都换了的话,就一定是屏了,相信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