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求救)

楼主(2009-07-20):
一片HP DV6000 INTEL945GM的板,是集成显卡。第一次进了桌面,等了30秒左右就掉电了,重新拔插电源在开机还没进到桌面在显示Windows处就掉电了。第三次在从新开始一显LOGO画面就掉电了。
  以为是散热不好,折开机光板在那测同样问题,在怀疑是CPU供电IC不良,换一个还是一样。
      还有就是多开几次掉电后把板放在那等一段时间在去开有能进系统。进去就掉电,在开的话就跟以前一样,多开几次就显LOGO后就掉了。

    该往那下手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电容

网友:
再看看显卡供电是多少

网友:
从多开几次掉电后把板放在那等一段时间在去开有能进系统来看,一般是电容的问题!再就是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