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插电源开机,跑码 D3,急求高手指导

楼主(2009-07-20):
INTEL 原装板,插电源开机,跑码 D3,插内存,不插都一样,一插电源就开机,诊断卡显示"D3"
Intel

网友:
找不到内存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整体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没?
要是正常刷BIOS
不是正常关机,插电源就开机是正常的。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内存满足的话考虑先刷下BIOS 看看北桥的工作

网友:
一般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北桥桥虚焊

网友:
换条好的内存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