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检测内存没反应像死机?键盘也无反应系统是好的

楼主(2009-07-20):
为什么我用RST检测内存时就会死机?第一项和第三项目都可以退出,我用的是xp启动RST。我电脑的配置主板是梅捷775的主板CPU是3000+的是不是主板不兼容?请各位高手解答本人新手上路。

网友:
到JUMP吗???   哪个时间就比较长。。。
跳转吧,时间长。

网友:
好像到Addressss  lime就停了我大概等了5分钟我估计是死机了

网友:
你说的这条内存修过吗?如果修过可能是颗粒不兼容,如果没修过,可能是PCB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