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显卡花屏

楼主(2009-07-20):
今天接到一个AGP小影霸显卡,上显示器花屏,加焊,故障依旧,发现供电电路的管子坏了,想换掉它,型号是APM2014N ,而手头上只有APM3055N, 用3055能否代替 2014  现请问各位高手大侠们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15N03H                                        ......  20V/30A n-沟道场效应管 张先生说的
最好别用那个代换

网友:
15N03H能代换2014N???

网友:
APM2014N能用15N03H  ,求助高手.....

网友: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

网友:
随便找个大些的都可以,,06N03,09N03,07N03

网友:
t40n03  t60n03  2509  2506

等 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换,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