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航嘉电源断电

楼主(2009-07-20):
一块航嘉电源   开机嗞嗞响  过一会就断电了   打开看看  没有发现电容爆   和电源板虚焊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吱吱声是不是管子漏电打火的声音

网友:
开机嗞嗞响  过一会就断电了
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才好分析判断,你说对吗?
初步判断是电源保护了。
管子漏电打火
半导体元件没遇到打火的,只有遇到过击穿,内部烧断,炸裂的。

网友:
空转下  没问题     但装到机器上   就嗞嗞的响  几分钟就断电了    说下维修思路

网友:
开关管功率不足,查有没有短路,两个推致动管.

网友(2009-09-19):
最后还是没修好   但还要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激励电压不相同,查红圈电压。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吗,后级没短路的吗

网友:
应该是两个推动管或开关管不对称引起高频变压器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