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不过内存

楼主(2009-07-20):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775针的主板,故障是不过内存,测量了内存电压,分别为2.64V和1.3V 时钟为1.27V
北桥供电管S极输出1.2V的电压
我已经刷了BIOS,加焊了北桥但还是老样子,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老大是不是915的板子啊??内存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你的内存条是好的不?不会是不认吧。换个条子试试。可能是不兼容吧。顺便看看主板有断线没有。北桥虚焊没有?

网友:
这板是DDR1的内存。。供电正常了。BIOS也刷了。槽和IO搞下看看

网友:
打一下内存打北桥的阻值

网友:
你打下内存槽B91和92的对地电阻看下有没300左右,因为这两点是直接南桥和时钟的,如有,打地址总线阻值,全部相同值为正常,另外,六个时钟点都要有电压1.1-1.8V
我昨天也修一块不过内存的板,是B92那条系统总线开路了,我接回来就OK,91和92的电压是3.3V的.

网友:
我也两过内存的AD线,阻值都是一样的   IO我倒是没换过,那我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你那板上有没喇叭啊!到底是不过U呢还是真的不读内存,跑C1不一定就是不读内存哦!我修过一个也是C1的,是座子问题

网友:
你座子是啥子样式得 BGA得还是针式 CPU是不是好得哦

网友:
换Io,我碰到很多精英  不过  c1 是  IO 的问题

网友:
你压一下U座,精英的主板爱虚焊的,你的主板应该是品牌机里面的主板,更容易虚焊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ECS主板座爱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ECS主板座爱虚焊
  在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座子和不过内存关系应该不大吧
我换了IO还是不行

网友:
座和IO,这坏的多。

网友:
7楼和9楼说的有道理!可以参考下他们的意见。

网友:
多半是CPU座虚汗,有示波器的话,打内存AD线,波形有不规则撬起一头,不是断线就是北桥或CPU座虚汗。

网友:
楼主压座子了么  C1不一定是内存的问题  不要盲目的相信检测卡 他只是我们维修的一个参考工具

网友:
这种现象 像是受潮引起的。最好是板子烤一下 全烤

网友:
动不动就是干IO  这样不好,LZ量是SPD供电没有,打下北桥到内存 北桥到CPU 的AD线、

网友:
U座虚焊也会出现C1
个人觉得U座原因比较大些

网友:
C1不一定是内存啊```````

网友:
我感觉也有可能是CPU 座虚焊

网友:
把网卡和声卡全拿了试试,还有把电容拿下来测测 是不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有些板子挑内存,你换一条好一点的,上一下DDR512-400的试试,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现在那块板放久了跑D0,要压好几次才会跑到C1,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775的CPU座最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