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20):
请教各位老鸟:经常看到网上说有时候电脑不能开机,点一下南桥旁边的晶振就能开机。主板上有两种晶振,一种是用铁壳包着的长方形条形的。还有一种是两条腿站着圆柱形的。南桥边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后一种圆柱形的,指的是不是点这个圆柱形的晶振啊?
我的电脑是好的,接通电源后我试点了一下这个圆柱形的咋没反应呢?急切盼望赐教中......

网友:
你先用 论坛的 搜索功能!

网友:
不是所有不触发的板子,都是手触晶振后能触发的,送修吧

网友:
LZ理解错了。。这个针振并不是开机开关。所以你接好电你再去碰它并不会开机。要开机只有去短开机针,,但是它坏了也就是不起震。。导致无法开机。要用手去碰一下让它起震才能开机。这也是维修中的触摸方法。。可以用来辨别一些故障。。比如温度高还是没温度等等。

网友:
顶#4
只有在晶振不触发的时候,才用手去碰一下让它起震才能开机。

网友:
听四楼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兄弟多谢了!还有拜托以后别动不动就叫本论坛里的网友送修,在这里面的人好歹都是些想学搞维修的人,自己动手才会有进步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平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听四楼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兄弟多谢了!还有拜托以后别动不动就叫本论坛里的网友送修,在这里面的人好歹都是些想学搞维修的人,自己动手才会有进步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平交流,共同提高.
引用 网友A:

汗,你这水平真不适合混这论坛

网友:
图片上还问 是不是晶振...
大哥 多看看书

网友:
用表测晶振两脚电压是否有没压差```

网友:
我修过很多
用可能是南桥受潮.
   晶振频振
  要不就是在晶振2脚中间加  个106的电阻.
  还不行就是南桥老化(我个人认为)

网友:
那个是晶振,没有他就不能开机,如果他坏了就找一个板拆下这样的晶振来换了就是,这些都是通用的

网友:
多谢大家,我会努力!

网友:
送电脑公司吧

    还以为你是DIY呢

网友:
不是所有不触发的板子,都是手触晶振后能触发的,很多问题都会引起不能开机的,比如IO ,南桥,门电路。主板短路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