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6-KD菜单一直弹出

楼主(2009-07-20):
方正FG786-KD菜单一直弹出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了以后不自动弹出了菜单上的+—不管用了按菜单乱了请问是不是24或是CPU有问题按键板到CPU按下后CPU的电压有跳变基本一至
请问各们高手下来该怎么维修

网友:
换控制板的 按键。就OK   通病,AOC的 不少都是这个毛病,我修一个网吧30台都是一问题的,一个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