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驱动板后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我该驱动板后的问题:该完以后加点开机正常,但3秒就黑屏了,指示灯亮,什么故障呢?等管是好的,是高压保护了吗?       KA7500C  如何才能搞好呢?

网友:
原因很多,比如变压器。。。。。

网友:
简单的说,是高压电路保护了,2路升压部分,对比查,不难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加焊,应该是有一边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反复用灯管交替试两边高压,查哪边有问题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