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显示器无图像

楼主(2009-07-20):
一老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是外接12V,开机后灯管可以亮,但是图像无显示,刚开机时能显示几条亮线,待一会儿后就全都变黑了

网友:
有没有编程器啊?先刷下MCU,     变黑了之后灯管还有没有亮?

网友:
显示器有没有摔过?
查灯管、MCU及屏线

网友:
先用通用版试试,还是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很老的一款显示器,型号为LEADOT,没有摔过,屏线也是没有问题的,怀疑是MCU问题,才买的编程器,还不知道怎么用,MCU上标记为Winbond W78E378P  , 不知道如何刷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