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是不是给人控制了,请老师指点

楼主(2009-07-20):
我的电脑只有一块网卡,平时都是只有一个本地连接的,这两天我发现多了一个本地连接,显示的IP不一样,我是几人共用一条网线,别人说我老是攻击他们,我想问是不是有人控制了我的电脑而利用我的电脑去攻击别人呢。还是中毒啦。但是我上网或者做什么又没有什么异常。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截图看看啦 这么说 都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装了蓝牙```或者装了虚拟机啊```呵呵~~~

网友:
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重装下系统看哈

网友:
你装一个ARP防火墙,
杀毒也行,重装也行,
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只有一个网上怎么会有两个本地连接,估计是病毒引起的!装了虚拟机默认有三个网络连接才是~

网友:
哈哈 你的电脑中毒了 成了别人的肉机

网友(2009-08-27):
即然是肉鸡,那就把它宰了再

网友:
应该不是被人控制了,如果非说是被人控制了的话,那也就是你认识的人在你机器上安装了客户端程序

网友:
是你系统自带的PPPOE拨号吧

网友:
也可能是装了什么软件,产生了虚拟本地连接

网友:
一般是中毒了.重做个系统.

网友:
先做个系统排除下软件因素,再安装防火墙,再看。。。。。

网友:
有无增加网卡之类的硬件?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来说说。
有2个本地连接,你不是安装了一个独立的网卡在上面?第二:你2个本地连接都显示连接上了吗?
你又说几个人共用一个网线,那么就很好解释了。别人电脑上有继承和独立网卡的,肯定显示2个本地连接,然后插到你电脑上,显示2个本地连接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说你老攻击他们,那么他们出现了什么情况了,掉线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