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00C 外接正常 LCD不正常

楼主(2009-07-20):
外接正常 屏在检测内存时可以显示.刚检测完内存就黑屏了.我直接在主板上量3.3伏。.开启信号和屏供电都没有。。这两个都是显卡控制的。。显卡坏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已解决..是休眠开关惹的祸.....去掉OK...

网友:
是呀,先排查休眼开关,再到显卡。

网友:
高 实在是高,还没有人回答就已经解决 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就不会啦,直接用磁铁的

网友:
都显了。应该不会回来怀疑显卡了吧

网友:
维修经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