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一进桌面就死机 CPU不转

楼主(2009-07-20):
硬件检测都正常,开机时CPU在转,转了几秒就停了,到系统桌面后过了10秒就死机 已经测试很多次了,这过程中CPU一直都没转,温度高了还是没反应。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本本波 -8 没见过CPU会转的!

网友:
记得有一回在论坛上见别人说可以把CPU改成一直转的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直接拉5V不就行了

网友:
太深奥了啊,怎么拉5V?      这是笔记本不是台式啊

网友:
该风扇,可以改好

网友:
怎么改风扇,都好含糊的啊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具体一点的

网友:
把风扇的正极飞去5VUSB供电那里,记得垫高一点 不要让风扇接触到原来的供电接触点,然后把3421和3410换了 再换个CPU试试。。。其他问题具体要看过才知道的

网友:
谢谢啊  终于会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