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这么长时间的板,才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2片工控机主板

同样的 IO--8705F  同样的时钟芯片--ICS950908   同样的南桥---8235M,   都带集成显卡,估计北桥也同样的,没看。

不同地方在:
一片为 W49F002U 的 BIOS 5V供电。走的是 ISA总线------主板型号c3vcm5
另一片为 W49V002AP 的 BIOS 3.3V供电 。走的 是 LPC总线-----主板型号evcm-f rev:3.0

其中3.3V的 BIOS 跑码 0d-41使劲报警---IO更换过,串口拆了,依旧 =-===基本确定BIOS资料损坏

于是用 5V的 BIOS的资料读出来。刷了进去。居然能用。。。点亮。系统一切正常 。。。

总结:
只要IO,南桥等大件相同。也许 BIOS的 工作总线 与其程序无 太多关系。。

不知道其他人是否 碰到过。一起探讨

c3vcm5(8235m+8705f+ics950908)evcm-f也可正常使用.rar

网友:
其他人 有没有试过。或者有其他更多的发现,上来说说吧。

网友:
准备买编程器``还没刷过BIOS``````

网友:
这种主板用不了几天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样也行···
老大不愧是老大·
中秋饼子哥 顶 你了·
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有些不知名的主板BIOS程序出错,我都是参考芯片组和时钟还有IO,如果一样我就刷那程序,成功率很高的。返修的机会很少的,单BIOS程序返修的是 没有的 。

网友:
我个人认为:芯片组和I/O芯片相同即可
            试过几个,但经验不多

网友:
这样也行,才知道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我以前修手机的,只要手机用的芯片组和屏型号一样刷上去就能用,都不用管它品牌外观什么的,照样开机好用。

网友:
没试验过,月饼说的:大体上主板芯片基本一致 可以试试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