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主机要平放才能开机,竖放不能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20):
谁知道啊怎么解决啊
原因

网友:
可能有IC管子之类虚焊了,一个个部件按压试试能不能找出故障部位,接插件也要检查

网友:
新的电脑啊不大可能吧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试试 搞维修这行没有绝对得事情

网友:
晕啊不可能

网友:
你的显卡没固定好吧

网友:
也可能是cpu散热扇没扣稳妥当,平放时能压在cpu上,竖放时会离开,故不能开机吧,这是我推想

网友:
集成显卡的是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板子,最后是板子拿去保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I/O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摆脱下次把问题说清楚 不开机是风扇不转 指示灯不亮 还是指示灯亮 显示器不显示 还是 摁开机没反应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看一下一些BGA封装的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2009-08-25):
风扇不转 指示灯不亮,还有时候机箱碰了下会自动断电啊

网友:
是新买的机器啊

网友:
板子是V星的

网友:
电源不好可能吗

网友:
谁知道啊请教啊

网友:
机箱短路??????????
?

网友:
接触不好可能,立起来拍拍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光驱引起的,那个主机上的光驱是立式安装的,光驱是三星的,主机立起来,开不了机,平躺,开机没有问题,后我换一个光驱,故障排除;另一次是由主板的CPU插槽引起的,主板平放,一切OK,只要一站起来,就开不了机,后换CPU插槽,故障排除。

网友:
是不是电源线接触不好呢

网友:
电源线是用的以前的没问题啊

网友:
主板和机箱没有装好吧!

网友:
新机子~~难道是添加了重力方向感应

网友:
在保的机器直接换,换不了做点手脚弄坏了换
不在保的肯定是哪个地方接触有问题:
1。南北桥,CPU座子
2。哪个地方挨着机箱了

网友:
虚焊可能性蛮大滴!!

网友:
遇到过,北桥的散热片有点松,一竖起来就和旁边的MOS引脚短路,造成电源短路不开机。

网友:
稀奇,稀奇,真稀奇,,反正这是典型的接触不良,开机。把内脏从大到小,全部压一遍试下

网友:
电源线与插座接触不好?倒!

网友:
京东上买的很麻烦要全部寄过去啊

网友:
压北桥!虚焊了

网友:
提问题尽可能的说清楚一些,这样有利于大家回答,也有利于回答的答案的准确性。

网友:
看看CPU和显卡风扇是否牢固

网友:
散热不良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I/O或什么东西虚焊

网友:
上面的问题都可能 。。我觉得是电源漏电。我以前也碰过这样的板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什么虚汗 以前遇到过CPU座虚汗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电源的插头太松引起的。

网友:
cpu座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把板子拿出机箱试下,怕机箱短路

网友:
好的知道了

网友:
不是吧!还有这事呀!不过我遇到过碰一下就重启的!

网友:
是开关针的问题,把PWR那根线从新插一下,我碰到过

网友:
如果刚买的,可以拿去经销商检查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是虚接了

网友:
我看看那,针重新插过了

网友:
新电脑, 一句话,保修!

网友:
是不是有螺丝在板下面啊。

网友:
主板底下垫螺丝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