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小电感烧了如何代换?

楼主(2009-07-20):
客户拿过来一块显卡,联想电脑上面的,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上面写着AG815SS7939087
还有一面写着N84002IA。
   观察这块显卡,明显的上面一个小电感烧糊了,想找个电感代换,可是找了一些坏显卡和主板上面的,大小都不匹配,如何知道这个烧毁电感的感抗,还有用什么样的电感可以代换?(主板上面的信不信啊?)

网友:
这个 你不用考虑

端接或者0欧姆电阻  随便找个电感换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短接行不行啊?PWM回路中电感起到了储能的作用,当上官关闭时,能量从电感再释放出来,如果短接岂不是???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上的,谢谢你的回答!(不管行不行,试一试先)

网友:
给个图看一下才好告诉你啊,一般随便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