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理员:基地淘宝店的万用表VC70A测频率问题

楼主(2009-07-20):
管理员你好:
刚在基地淘宝店看到新出的VC70A: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b91a0e7ecaac.jhtml
引起我注意的是用大字体写的最后一段话:
“注意:这个表可以用来测试频率,量程为30M,那么在实际的维修中,可以通过测量PWM电路中开关管的驱动极的开关频率,以此判断是否发出了正确的波形。此处的开关频率一般为100~200KHZ左右。”
店里其他的万用表也有测频率档的,如VC97,但是都没有着重提示上面的意思,确实之前的万用表因为种种原因吧,在测频率这块表现得差强人意。
那么是不是说VC70A已经在测频率这块上做得比较好了,不会出现测不到(电流不够?),或者误差太大(其实我可以接受的误差是20%)?是不是已经有本站的技术人员做过相关测试了?

网友:
补充一下,目前测量目标是电脑主板上14.318MHz的晶振。

网友:
估计不会太好,还请管理员测试

网友(2009-10-19):
你找一下,我刚才好象见到过类似的贴子。但数字表的这一功能用处不大。

网友:
不用试图去测晶振了,我们在描述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比较有价值的功能,就是去测PWM电路的频率,以此种方法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来确定PWM电路已经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表测量pwm频率的方法?红黑表笔的插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