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这温控器30段的。看起来不错

楼主(2009-07-20):
30段程序温度控制器,可以自定义成多条曲线多段控制
自定义

网友:
首先向卖家要说明书 对着说明书 找到相应的型号 面板上的型号只是一部分 希望不要买到不带曲线的哦

网友:
欧姆龙的这个样子的上千

网友:
这么小颗有能30段控制很怀疑 少见有这么多段控制 价钱还能这么低 要看曲线 要安装温控器的软件 那就要连接电脑 才能有曲线 在温控器 只能看到 设定的温度 和 实际的温度

网友:
有8段就够用了

网友:
时间量程是分钟起,有点不太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