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来看看。。

楼主(2009-07-20):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CPU供电电路有个上管短路了。不开机。换过以后。上电管子立该就短路了。换了几个还是上了就短。我是新手不是该从哪修起了。

网友:
先打值,判断是否vcore短路,12V短路否,12V与vcore是否相互短路,在排除了短路以后,再检查场管周边的电阻是否损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做法是:更换cpu供电部分所有的场管,电源芯片和驱动芯片